测不到实际温度

楼主(2013-02-07):
SH79F162
用A/D口测试温度,用热敏电阻做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和精密电阻串联分压测试A/D端口检测温度,发现如果精密电阻阻值过小,当分压小于1V时,发现MCU失控,会测不到实际温度,怀疑A/D端口损坏,当取下MCU用电阻来模拟热敏电阻时又正常,有没有哪位大虾发现过此类问题?

网友A:
去掉Z101,
楼主的热敏电阻是多大阻值的,不管怎么样R107太小了,这样使得电压随热敏电阻的变化范围太窄。

网友B:
什么叫失控啊,你用万用表测量试试看电压对不对?

楼主:
没有Z101,R107 不能太小,R107=1K就测不到A/D电压了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考虑,AD前端的阻抗匹配问题,导致AD的精度降低,或者不正常。

网友B:
ad的电压就是0了还是其他的值,此时用万用表,看看AD端口的值为多少?

楼主:
说的有道理,我看看

网友:
最好在20°时,分压电压在3-4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