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89C51+MT8888拨号问题

楼主(2013-02-07):
我用STC89C54 和MT8888做电话报警。上面是模拟摘机电路和MT8888电路,调试拨号时,我控制模拟摘机后,控制MT8888拨号,然后拿起听筒能听到拨号音,交换机却不能识别,一直响着等待拨号音................,那位大侠有经验的帮帮小弟吧,非常感谢!

网友A(2013-03-26):
看看波形是不是失真,另外高低频的分贝值要按照识别的标准输出,可能放大电路上要做适当的补偿处理。大概是这样。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DTMF的信号幅值和失真度都必须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