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执行一条机器语言的指令周期是多久

楼主(2013-02-07):
stm32 执行一条机器语言的指令周期是多久??没找到相关的资料,或者大家告诉我哪个相关资料有也行。先谢谢了。

网友A:
stm32 属于ARM CortexM3,多数指令是单周期的。

网友B:
用keil仿真一下,或者看一下硬件手册吧

网友C:
cortex-m3是三级流水线,同时执行3条指令,指令周期不定,分支指令也可能清空流水线,导致预先执行的指令失效。
ARM官方的数字是1.25MIPS/MHz,我的理解就是每个周期平均执行1.25条指令。

网友D(点评):
正关心这个问题,找到李大侠提供的答案了。。。。

网友E(2013-07-29):
是的,cortexm3的指令有单周期的,也有多周期的,3级流水线相当于同时处理3条指令,这同时被处理的3条指令处于指令执行周期的不同时段。所以平均下来,会达到1.25mips/Mhz的效果,也就是每个时钟周期能够执行超过一条指令。但具体到程序,并不是总能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F:
很快,呵呵  要精确延时 可以用系统滴答定时器

网友G:
多执行几步就知道了.
或者自己直接看STM32的频率.怎么看在不完全手册有介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