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边充电边工作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2-08):
你看下移动电源的电路就明白了  用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B:
占个位置

楼主:
查过一个移动电源,但他充电的时候不能放电

网友C:
同时插入充电器、手机时,先给手机充电,然后检测充手机的电流,手机充电电流小于0.1C,一涓流对手机充电,并开锂电池充电(以0.2C点电流充电);手机电流小于20MA默认为手机充满,关掉手机充电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移动电源的电路就明白了  用了一个二极管

将输入接个二极管到输出,对吗?但这样怎么保证升压电路没有工作呢?升压电路时由锂电池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插入充电器、手机时,先给手机充电,然后检测充手机的电流,手机充电电流小于0.1C,一涓流对手机充电, ...

我忘记说了,这个懂,但不懂边充边放原理,和需要注意一下什么

网友D:
这个是手机里面充电部分和供电部分的等效图。
ADC1这里既检测电压,也提供插入检测
CTL1电压高低实现Q1的管子开度控制,让ADC3电压控制在4.2V
ADC2和ADC3的压差用来实现电流检测
ADC3用来实现供电4.2V检测
CTL2用来控制Q2,用于控制是否充电
ADC4用于检测电池电压,用于判断是否充电
对系统供电点是ADC3这个节点给系统供电
充电器断开的时候,由于Q2的MOS管内部续流二极管存在,可以平滑切换到电池供电。当然,切换到电池供电的时候,要用CTL2打开Mos管,避免提供电流不够!

网友C:
插入充电器后,移动电源并没有做放电,放电是充电器对手机放电。

网友E:
可以看一下TI的充电IC,电源选型手册中有,相应的框图也有!
  上次有接触一个芯片,型号忘了!

网友D:
bq24195L
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F:
这个学习了   原来插上充电器后   供电的还是充电器   呵呵   这样思路就出来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手机里面充电部分和供电部分的等效图。
ADC1这里既检测电压,也提供插入检测
CTL1电压高低实现Q1的 ...

正在看,感觉给力

网友D:
更正:Q1画错了,应该是PNP的管子。

楼主:
结贴了。。。。。。。想了想,直接用个升压和充电合一的芯片,不是更加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