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遇到的error

楼主(2013-02-08):
***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F:\\my_rf\externalInt.obj
IDE是 Silicon Laboratories IDE
编译器是 Keil uVision3
这个error搞了半天了,没找到原因

百度说keil没**,确定用了**工具,有限期还20年。
还有人所把这个OBJ文件找到,添加到工程,但是这个OBJ应该是生成的文件啊。

谁能指点如何解决啊

网友A:
你重新**一次试试。

楼主:
重新尝试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B:
欢迎欢迎

网友C:
FILE: F:\\my_rf\externalInt.obj
这个文件名,怎么一边一个杠杠,一边2个杠杠?

网友D:
把安装包放装系统的盘吧,一般c盘,如果不在keil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目录不对,检查一下设置。FILE: F:\\my_rf\externalInt.obj。错误提示是文件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新**一次试试。

重新**了几次,感觉不是**的原因,和我用的silicon laboratories IDE设置可能有关,尚未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LE: F:\\my_rf\externalInt.obj
这个文件名,怎么一边一个杠杠,一边2个杠杠?

是我描述的问题,应该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安装包放装系统的盘吧,一般c盘,如果不在keil可能会有问题

安装到C盘了。
现象诡异,首先一个工程是OK的。把这个工程中全部的.C .H .A51文件拿出来,重新建立一个工程,便无法编译成功。错误诸如上面的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目录不对,检查一下设置。FILE: F:\\my_rf\externalInt.obj。错误提示是文件找不到
...

obj是生成文件,不是源码文件,无法生成这个文件,自然无法编译成功。

网友E:
生成文件也有生成目录。
Project-->Target Build configuration。检查里面的设置目录。
如还有疑问可联系我,你们是从那家公司买这片芯片的呢?我是世强电讯的FAE

楼主:
Project->Target Build Configuration->Customize
Project-〉Tool Chain  Integration 中对编译器的设置

均做了检查。

关键在于我新建了一个工程,用编译可以通过的的工程的的源文件,结果就出错,而且我所有的工程只能选择编译,不能选择全编,全编一次,以后一直提示有error.

我们用的新华龙的芯片。

楼主:
问题解决了,.h同名文件不同路径,加载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生成文件也有生成目录。
Project-->Target Build configuration。检查里面的设置目录。
如还有疑问可联系我 ...

咨询一下,C8051F920和C8051F930代码通用吗?
          C8051F921和C8051F931代码通用吗?

C8051F920代码移植到C8051F921,仅仅是C8051F921_defs.h和C8051F920_defs.h的区别吧

网友E:
代码是基本通用的,重点是注意寄存器是否一致,请仔细看一下DataSheet。C8051不是新华龙的芯片,是SiLabs的芯片,新华龙是他的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是基本通用的,重点是注意寄存器是否一致,请仔细看一下DataSheet。C8051不是新华龙的芯片,是SiLabs的 ...

代理和厂家的关系我懂。
谢谢了

网友F:
直接用Keil 不用那个IDE

网友E:
其实有问题,你可以直接找代理商的FAE,叫他帮你搞定这个问题就OK了

网友G(2013-12-23):
没有用过keil3,一直都是keil4,连**都不用,直接用,如果你怀疑是keil没有破击的话

网友H:
用别人的编译一下看是你的编译器的问题不,上传一下大家研究一下,不然干说没意思,只能猜
给你个文件看看有没有你的问题

网友H:
等待楼主上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