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连接问题

楼主(2013-02-08):
请问这款max1422怎样连接才能工作呢,看了好几次datasheet还是不会工作,请问各个脚怎样连呢?求助!!

网友A:
http://www.soiseek.cn/MAXIM/MAX1422/8.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oiseek.cn/MAXIM/MAX1422/8.htm

已经看无数次datasheet了,但是,输出还是全为0,我连成上图,有错不。。求指教

网友B:
参考一下官方的kit吧。

REFP和REFN应该不能接在一起,其它的LZ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