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疑问

楼主(2013-02-08):
为什么编译能通过可是在Watch中结构体中的变量没有被付值,用的是PICC 9.8编译器

typedef struct
{
     uchar clock;
     unsigned Enable:1;
     uchar NowT;
     unsigned flag:1;
}Timing;
Timing time1,time2;

void timing(uchar count,Timing time)//10ms定时器(定时时间,各定时器用变量)
{
     Timing *p;//定义一个Timing类型的指针
     p = &time;//把time的地址付给p
     p->Enable = 1;
     p->NowT = T;//当前系统时间
     p->clock = count;//定时时间
}

网友A:
函数中的void timing(uchar count,Timing time)        time变量是以值的方式传递过来的  这个time是个临时的变量  与你的传入参数地址不一致
地址方式赋值  你函数应该这样写  void timing(uchar count,Timing *time)  调用时直接给地址

网友:
这个函数是干什么的呀,感觉没有什么功能

网友B:
基础功还是要扎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