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电后电源指示灯亮一段时间后熄灭

楼主(2013-02-08):
新手做的第一块板子,今天焊接好了之后,上电时电源指示灯会亮一下(补充:亮的时间不确定,如果长时间断电后再上电的话,亮的时间会长一点,3秒钟左右;通电后再执行断电-通电的操作时灯都是闪一下就熄灭)这种问题我应该检查哪些东西呢?(板子组成:芯片stm32F107VC、JLINK模块、mini-USB串口模块、4个LED、4个按键、电位器模块、液晶显示器模块、蜂鸣器模块和七段显示码模块)

网友A:
电源指示灯,那一定要检查电源了。

网友B:
先看看跟软件有没有关系, 上电时给 MCU 保持复位, 如果灯还会熄灭, 那就是硬件问题, 从硬件上找原因.
如果灯不会熄灭, 就应该是软件问题, 再一步步查吧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电源指示灯是受控于MCU 还是纯粹接入电源地之间,如果是前者,查软件后者 查硬件

楼主(2013-03-24):
查到了,是钽电容的正负极封装的问题 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指示灯,那一定要检查电源了。

查到了,是钽电容的正负极封装的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跟软件有没有关系, 上电时给 MCU 保持复位, 如果灯还会熄灭, 那就是硬件问题, 从硬件上找原因.
如果 ...

查到了,是钽电容的正负极封装的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电源指示灯是受控于MCU 还是纯粹接入电源地之间,如果是前者,查软件后者 查硬件  ...

查到了,是钽电容的正负极封装的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