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最近一个仪表柜,老烧表啊……

楼主(2013-02-08):
最近一个仪表柜,老烧表啊……!什么情况啊,困扰中,求指点

网友A:
就一句话,谁能判断?

网友B:
工作电压不对,超压超载~~~

经典的。。。。220V仪表柜接入380V

网友C:
这招绝对管用:把现在的电工炒了,招个合格的。

网友D:
可能是工作人员一时粗心大意吧   呵呵   顶一个   这种低级错误不应该犯啊

网友E:
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大,发热.再或者就是线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