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STM32 SPI的吗?

楼主(2013-02-08):
有没有用过STM32 SPI的吗?
全双工模式下,STM32接收时存在错误,如从设备发送0xe5,0x20,0x30,0x40
接收到0xe5,0xe5,0x20,0x30。

网友A:
用过,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从机是主函数接收还是中断接收呢?

网友A: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主机启动的发送,将接受到从机的上一个字节,也就是说从机此次接受到了主机数据之后,写入的字节将在下一次交换给主机

网友B:
SPI对速度要求高的经常用;
对速度要求不高用I2C也很好;
现在出现同步传输的USART;没试过,据说速度也是MHZ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