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 6.0向12864液晶写汉字时乱码

楼主(2013-02-09):
使用 avr studio 6.0向12864液晶里写汉字时出现乱码, 例如
LCM_WriteString(1,1,"中华人民共和国");(用12864自带字库)
显示出来的汉字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一些其它的汉字
用ICCAVR和IAR FOR AVR一样的函数就能正常显示,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呵呵,编码问题。
我一般是用转义字符直接输入汉字GBK码
比如 “我” 就是 \xCE\xD2

avr studio 6 默认编码好像是utf-8 还是什么的,但只有两个字节。

我曾经在一台电脑上装上了中文版的,这个没试过。在我的电脑上,不知道为什么装不上中文版

网友B:
听说来设置下  自己找下
编码问题。。。

网友C:
的确应该是编码的问题。

网友D:
感谢ccxlslr的精彩回答

网友E(2014-02-16):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编码问题。
我一般是用转义字符直接输入汉字GBK码
比如 “我” 就是 \xCE\xD2

这个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啊?AVR studio 6 里面可以修改编码方式不?

网友F(2014-03-28):
也许是你的那个DDRAM的数据地址写的不对

网友G(2015-05-06):
改好了,程序能共享一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