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型的pcb板,强度方面怎么处理呢?

楼主(2013-02-09):
细长型的pcb板(如300x550mm,或者80x800mm),强度方面怎么处理呢?请指导一下,或者有什么这方面的资料,最好是有系统性介绍的资料,给扫扫盲,启蒙一下即可,谢谢,十分感谢

网友A:
找T叔,小菜一盘……:D

楼主:
十分感谢T叔,T叔已经帮过我一次了,十分感谢。过年好!

我嘴笨,没说明白,T叔的图片也是个好办法,不过我想学会怎样设计能使电路板的强度增加以便于工艺制造和使用。

也想知道细长型电路板是不是要例如增加板子厚度或者用金属支架什么的加固的设计方法、设计原则、设计原理,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谢谢

网友B:
一般细长的板子做出的产品,要有相应外壳。比较典型的就是LED灯管的板子

网友C:
办法都给你想遍了拉,哈哈,一般板子做到2mm算厚的拉,象你所举例的大小需要在长边加加强筋了,可用现成的铝型材的,较易采购.

楼主:
哇,除夕的晚上大家还上线,十分感谢,给大家拜年了

事事顺利,时时如意!

感谢版主,感谢T叔,我有些明白了。再次感谢

网友D:
新年快乐

网友E:
每隔一段距离,上螺丝

网友F:
铺铜对板子的结实程度可以提高

网友G:
新年快乐   兄弟姐妹们   呵呵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厚

是啊,有相关的算法或公式吗?加厚到多少呢?

网友I:
板厚大于3mm,多加几个筋、安装孔,你的问题就能解决了

网友J:
用铝合金做边

网友K:
加厚,多铺铜

网友L:
单位处理此类问题是加工专用直角铁加固加强。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回复,感动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