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低级的问题

楼主(2013-02-10):
#define GPIO_Pin_0        ((uint16_t)0x0001)

啥意思? 是强制转换吗?那为什么最外面还要加上括号呢?

网友A:
这是宏定义的嘛, 不是什么强制转换,加括号是在为了保证在调用时不会出问题。

网友B:
防止编译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宏定义的嘛, 不是什么强制转换,加括号是在为了保证在调用时不会出问题。 ...

(uint16_t)0x0001这个是什么意思?详细点

网友A:
保证数据类型而已。后面的数据本身就是U1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