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复数FFT的逆运算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10):
复数FFT的逆运算,是不是可以吧见过计算的频域信号返回去,计算成时域?

网友A(2013-03-17):
在计算系统传递函数等时就必须要关心相位的问题,此时整个复数的实部和虚部都是重要作用的;反之想做FFt逆运算就仿佛从频域整个像空间映射到时域整个像空间一样,对于输入的频域信号你必须要明确输入信号的实部+虚部,或者模值+相位然后通过欧拉方程一样可以得出实部虚部,这个时候才能映射到时域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