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13-02-10):
我前几天买了一个HC6800-EM3 V2.0   原机单片机型号90C516RD+,我作了几个实验,挺好玩的,后来我把单片机换成AT89S52,怎么就不连机了,换回原来的就正常

网友A:
这两种单片机是等价的么?不等价肯定不能混用了。

网友B:
他们下载方式完全不同。当然不能混用。

网友C:
虽然都是 51 核、不过 ROM 大小不一样、下载方式不一样、外围配置也不一样、等等、

不连机是因为 STC 用串口引脚作 ISP、AT 不是、

网友D:
单片机不一样,软件和硬件可能都要修改的

楼主:
我才来,什么都不知道。我手头现在有一台HC6800-EM3,一个ATMEGA16/32转换座,一个USB ISP  下载线,我插上就显示此硬件可以使用了,但在资源管理器里找不到在哪个端口,请老师们雕雕我这块朽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才来,什么都不知道。我手头现在有一台HC6800-EM3,一个ATMEGA16/32转换座,一个USB ISP  下载线,我插上 ...

呃,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应该是不要乱来;乱来仅限于自己搞懂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