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触摸屏按下中断

楼主(2013-02-10):
触摸屏按下中断 那个实验,ADCCON中的SEL_MUX 应该选哪个  ??我做裸机实验时,随便选哪个都可以打点,求解释。。。。。

网友A:
中断应该和SEL_MUX 无关

网友B:
触摸屏按下中断, 是数字量检测, 不是通过 ADC 的结果来判断的. 与SEL_MUX 是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