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触摸屏上电显示不是全白

楼主:
刚到手的触摸屏上电是显示全白色,之后因为不需要用到触摸屏,拆下放好,现在拿出来用,上电后屏幕上方有1cm 左右的宽条是显示黑白,但是进去系统后就显示没有问题,求解释。。。。。

网友A(2013-02-10):
你说的触摸屏是不是包含“电阻式触摸玻璃基板+液晶屏”?你说的系统是什么系统?你查查是不是系统初始化时,对电阻式触摸玻璃基板的初始出现了异常而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触摸屏是不是包含“电阻式触摸玻璃基板+液晶屏”?你说的系统是什么系统?你查查是不是系统初始化时 ...

是包含,我说的是进入win ce后显示正常     你指的是bootloader有问题???但是重新烧写bootloader而是这样。。。   画面不是死机,而是上电后挂在那里,不让开发板进入系统。。。。

网友B:
没有初始化的原因吧,上电后状态不确定,什么情况都有可能,所以上电后需要对显示屏作初始化的。系统启动后正常说明硬件和软件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初始化的原因吧,上电后状态不确定,什么情况都有可能,所以上电后需要对显示屏作初始化的。系统启动后 ...

初始化不是bootloader做的事情吗??重新烧了同一个bootloader,可是还是这样。。

网友B:
不一定都是他做的事情,有些内核上的驱动也会再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都是他做的事情,有些内核上的驱动也会再做的

我把开发板的nandflash全部erase,上电就屏幕全白,一旦烧上bootloader,上电后屏幕也不是全白,每次烧每次变化都不一样,总之不是全白,之前和现在都是用官方的bootloader。。。。。。。。。

网友B:
每次都不一样,那是因为没有准确的进行初始化,所以状态不定。

楼主:
不明白哦,亲,每次都是完全erase 了nandflash 后再烧 飞灵官方5.1的bootloader...那要怎么办呢 ??

楼主(2013-04-06):
自己解决了,设置问题,屏幕支持的分辨率与bootloader设置的不一致

网友C:
是uboot出问题吧

楼主(2013-05-09):
使用的是官方FL2440 的boorloader,是屏幕分辨率设置问题,,设置错了,,所以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