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密电阻的温度系数

楼主(2013-02-10):
问一下各位,一般金属膜的1%精度的精密电阻的温度系数是多少啊?

网友A:
猜测:应该小于10ppm每1摄氏度。

网友B:
一般 ±50ppm to ±200ppm。 要看厂家的datashee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 ±50ppm to ±200ppm。 要看厂家的datasheet

金属膜电阻不会有负温度系数,只能是正温度系数。

网友C:
要看厂家的数据,温度系数是一个独立的参数,不依附于精度

网友D:
不依附于精度

网友E:
普通的金属膜,大厂生产一般是在50ppm,当然品质控制不佳的也有一塌糊涂的。

和精度没什么大关系。

建议去看bg2vo/lymex的一篇佳作《精密电阻排行榜》

非常正解,LYMEX是基准的牛人!

网友F:
10,30,50,100ppm...都有啊

网友G:
看DS! 不同系列的系数不同,当然精度高的通常温漂小。

名牌是VASHY, 贵!

网友A:
AR系列0603贴片电阻参数:

  阻值范围:1Ω~3MΩ

  电阻误差:±0.01%~1%

  TCR(ppm/℃):5/10/15/25/50

  尺寸:0201/0402/0603/0805/1206/1210/2010/2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