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10):
有个ad转换的问题请教一下,我现在发现的问题是ad的采样转换值怎么到1000多点就满量程了呢?!12位的ad不是4096才满嘛?!

网友A:
最大可以到4095。你查以相看你的输入电压,检查程序

网友B:
看看你的基准电压对了没

网友C:
第一,查看基准电压和你输入的电压。
第二,查看AD部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