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对HTC手机了解点?

楼主(2013-02-10):
我把下在在充电的手机USB线强制断开后,手机SD卡找不到了。请各位朋友帮助下。。。。

网友A:
关机再来一下吧,哥。

再说了这个版块也不是机友版块呀!

网友B:
我的原来能读SD卡的,现在也不能读了,不知什么原因。不是(USB线细造成的)功率不足的问题

网友C:
这个直接打客服电话问客服更好

网友D:
下了电池,重新安装一下,再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