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指向一根导线时,另一根不相干的导线也“高亮”?

楼主(2013-02-11):
            我在AD9中,画PCB版图时,鼠标指向一根导线时,它高亮,但另一根豪不相干的导线也“高亮”,怎么回事 ? 也没看出有短路和错误呀。
           是违反什么规则了吧?? 大概是违反了什么规则呢 ?
             请教各位老师了。谢谢。

网友A:
是相同网络的线吧

楼主:
是两条毫不相干的的线路条,例如:是单片机的二个不同的管脚的连线。什么原因呢?

楼主:
   我这个问题找到原因了:
      把图放大,可看到每一个线路条和过孔上都标有“网络号码”,我看到:在这条路径上“高亮”线段上标的是RC0,不能“高亮”那段上标的是RD0,所以,造成上述现象。奇怪,怎么产生的呢 ????????
    将那段导线删掉,重新放置过孔,并连线,而且,不能反画,要从管脚这边往外走线才行(从“源”往外画) !!!!!! 这就消除“非高亮”这种现象了,“网络号码”也都一致了,还是感觉很奇怪 !
   我用的是AD9。

网友B:
估计是相同网络的原因. 经常发现更新 PCB 的时候, 更改连接关系导线的网络会发生错误.

网友C:
还是觉得可能是你的原理图或者是网表有问题。

网友D:
这种情况下,我都会将AD关闭,再重新打开,有时候确实好用,咱们用的都不是正版的,有时候确实会进入死区。

网友E:
高亮是怎么弄出来的我怎么不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