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做GPRS的吗?请教电源问题

楼主(2013-02-11):
板子发现老是有GPRS模块发射的时候CPU、GPS电压纹波好几百mv,想请教下GPS设备电源、GPRS、GPS、CPU、单节锂电池应该怎么布局比较好呢?

网友A:
18650?内阻大+电流大=纹波大。试一下并联电容器。

网友B:
1,GPRS电源部分加电解电容或者钽电容,CPU电源芯片用稍微好一点的。
2,只要保证CPU电源和GPRS模块电源电压稳定,UPS电源和锂电池电源电压被拉低属于正常现象,因为GPRS在发送数据的时候电流很大,接近200mA。

网友C:
这里你要应对的,不是“电源纹波”,而是GPRS工作时的瞬态电流造成的“电源跌落”,去读一下模块的说明书,我用的模块要求3个1000uF的铝电解并联在紧挨着模块的电源供电端,我实际用的时候,用的2个10000uF的外加3个1000uF的,如果是空间吃紧的应用,在电源上想办法,把MCU的供电分开稳压,在GPRS输入上并220uF或尽可能更大的钽电解+瓷片电容来做瞬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GPRS电源部分加电解电容或者钽电容,CPU电源芯片用稍微好一点的。
2,只要保证CPU电源和GPRS模块电源电 ...

误人子弟.不懂装懂说的就是你. 还200ma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误人子弟.不懂装懂说的就是你. 还200ma呢

我有哪里说错的地方吗?还请这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哪里说错的地方吗?还请这位大神指点一二!

200是平均电流,瞬态电流上几A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0是平均电流,瞬态电流上几A的

版主,小弟在实际应用中,使用MC52i,GPRS发送数据的时候电流差不多200MA。
不知道是不是实际运用和我的不一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小弟在实际应用中,使用MC52i,GPRS发送数据的时候电流差不多200MA。
不知道是不是实际运用和我的 ...

你挂电阻采样,用示波器看瞬态就知道了,模块的手册上一般也有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挂电阻采样,用示波器看瞬态就知道了,模块的手册上一般也有说明。

我用的是4节7.2V的电池,两并两串,用示波器测过电源端的电压,最多的时候拉低1.5V。
用万用表测过整机电流,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平均150MA。
再去研究研究,看看数据手册。:lol

网友E:
通常瞬间电流2A

网友B:
通话的时候2A,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话的时候2A,受教了

不是通话时候2A,是在发射瞬间,手机的发射不是连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通话时候2A,是在发射瞬间,手机的发射不是连续的。

实际运用不一样,我用的是MC52I,没有用到语音功能,在发射数据的时候没有检测到2A这么大的电流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际运用不一样,我用的是MC52I,没有用到语音功能,在发射数据的时候没有检测到2A这么大的电流呀 ...

你用什么东东看的电流?不是只在语音通讯时候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东东看的电流?不是只在语音通讯时候出现

用示波器测过电源端的电压,最多的时候拉低1.5V。用万用表测过整机电流。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吧。

网友C:
万用表肯定测不出来这么高速度的电流嘛,电压都拉低到1.5V了,你的GPRS已经很危险了,严重违反了人家要求的工作条件。

网友F:
加二极管降压,但用锂电池供电也必须加稳压。

网友G:
锂电供电稳压在4V有没什么好的方案?我用过升压芯片,前面或后面加个开关芯片,使能开关时电池电压会瞬间跌落,有时跌落高达1.5V

网友H:
GPRS除了模块质量和软件做的好坏外,和电源有很大关系。正在学习中,进来参考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肯定测不出来这么高速度的电流嘛,电压都拉低到1.5V了,你的GPRS已经很危险了,严重违反了人家要求的 ...

GPRS模块瞬间的电流的确是A级的,用万用表示波器抓不到的,得用专门的仪器

网友J(2016-10-17):
GPRS电源,现在做了个GPRS的通信模块,5V转4V,5V并联两个470uf的钽电容,4V并一个470uf钽电容,这5V电源是别的设备供应的,
之前有碰到问题,5V的两个470uf用的是330uf的,GPRS模块连网不稳定。
如何对这个供电设备的电源能力进行要求,以便模块能正常工作

网友K:
gsm模块瞬间的电流是A级的,不太容易测试,电源的先取,布局和天线的布局设计。天线最好能找个天线厂给你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