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主STM32F103ZE 芯片上字Z版本的有BUG吗?FSMC功能不正常

楼主(2013-02-11):
之前买的Y字版本的没有问题,可Z版本的有问题。

网友A(2013-04-22):
Y版本是最新的版本,解决了一些BUG。Z版本是老版本,存在一些BUG。我现在再找Y版本的勘误手册。一直没找到。

网友B:
慢慢找   BUG在寻找时   是需要耐心的 慢慢磨吧   高手都是这么出来的

网友A:
Y版本的FSMC的多主机访问的BUG解决了。但是以前用的代码在Y版本上不能用。表现在驱动NAND FLASH的时候,仿真读取ID时就崩溃了。我也有点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