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电路请教

楼主(2013-02-12):
如图, 此电路是工控领域一个用量极大的一个非常成熟的电路局部.

最左边KEY是32v电压,最右边的CPLD pin1为低时候,CPLD pin2输出低.

我对这个电路的短路保护百思不得其解,
当CPLD pin2变高, 则Q8 Q9导通, Q7 导通, 差不多32v电压呈现在最左边的START RELAY上.当在导通状态下,STARTRELAY短接到地时候, CPLD pin1迅速跳变为低, CPLD pin2则输出低电平,从而断开Q7.

我的疑问是,
1. 当短路瞬间,Q6应该是导通的, 则U4的LM2901 Pin5应该呈高电平,于是U4 Pin7低电平, 那么U4 pin2 Pin1又应该是什么状态?

2. 理论上,当CPLD pin2为高,Q7导通时,STARTRelay如果短接到底,则U4 pin7的电平变化就可以直接送入CPLD进行逻辑判断,为什么还要再加一级比较?(特别是那个二极管,用意何在)

菜鸟一只,请各位大侠赐教,万分感激了!

网友A:
俺也看不清。

网友B:
LZ理解可能有误,看你的描述有些乱,看是否这样:
1、正常工作时,Q6不导通,比较器U4A输出即CPLD-pin1为高 => CPLD-pin2为高,Q9、Q8导通 => Q7导通,START RELAY正常输出电压。
2、短路时,Q7电流上升至VBE6/R14=0.6V/0.22=2.7A以上,Q6导通,其集电极电压为高,比较器U4A输出为低 => CPLD-pin2为低,Q9、Q8截止 => Q7截止,START RELAY输出电压为0。
手头有现成电路的话,最好检测一下看看,很容易搞清楚。

网友C:
1. 当短路瞬间,Q6应该是导通的, 则U4的LM2901 Pin5应该呈高电平大于2.5V时,于是U4 Pin7输出高电平, 那么U4 pin2 Pin1应该是低电平。

2. 理论上,当CPLD pin2为高,Q7导通时,STARTRelay如果短接到底,则U4 pin7的电平变化就可以直接送入CPLD进行逻辑判断, ——  没错,不过是正逻辑。

还要再加一级比较。特别是那个二极管D、电阻R、电容C 的用意是:即使Q7短路保护已经起作用、无过流,但还是延时一会,继续让CPLDpin1输出低电平。避免继电器短路时Q7时通时断。短路保护更可靠。

楼主:
请教一下Q8 Q9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不直接CPLD的IO接限流电阻然后接Q7的基极来控制Q7?

网友B:
你测一下Q7的电流多大,再查一下cpld高电平时输出电流多大,一级放大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