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充电电路中的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2013-02-12):
如图所示,在这个电路,我要对充电过程中的锂电池进行电压检测,当VCC 没有向电池充电时,检测电路能检测出锂电池电压值VO1,当在VCC向电池充电时,检测电路检测到的电压VO1直接到峰值了,我原先以为是充电过程中电池内阻等原因造成,但是在点开S1出开关后,测出VO1还是直接到峰值了。所以原因应该是Vcc电压对检测电路也有了影响 。先在这祝各位新年快乐哈

网友A:
楼主是在仿真里遇到的问题,还是在实际电路里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仿真里遇到的问题,还是在实际电路里遇到的问题??

实际中,就是刚刚搭的电路,不解所以来问了
刚刚在检测了,是直接到峰值了,就是运放所能输出的最大值

网友B:
版主好各位好
不错,Vcc这么大的共模电压能不出点事儿
建议测量电池采用单端方式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再问一下充满后电池电压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好各位好
不错,Vcc这么大的共模电压能不出点事儿
建议测量电池采用单端方式 ...

我采用单端方式可以,另外我在采样电阻上用双端检测也可以,不理解在三极管集电极上怎么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再问一下充满后电池电压多高?

锂电池吗?  资料上不是说4.2V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采用单端方式可以,另外我在采样电阻上用双端检测也可以,不理解在三极管集电极上怎么就不行 ...

Vcc叠加在电池上,放大器接受不了

网友D:
U1A 差分放大器4脚的供电电压要远大于Vcc才行。比如Vcc=15V, 4脚的供电电压=3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U1A 差分放大器4脚的供电电压要远大于Vcc才行。比如Vcc=15V, 4脚的供电电压=30V。 ...

哦,是这样啊,谢谢你

网友E(2013-06-09):
感觉还是单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