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控制的的2个问题

楼主(2013-02-12):
问题1:一个需求,单片机控制继电器,进而控制电机正转、反转和停止。电机220V电源

          对方能提供的就是引出了2根线,一根线控制电机反转,一根线控制电机正转。
          个人理解,除了2根控制引线外,需要零线和火线,当方向引线和火线或零线接通,可以实现正转、反转和停止的控制。 具体怎么控制尚不清楚。  对于这种模糊的电机需求,谁有经验,内讲解一下具体如何控制方向和停止,谢谢。

问题2:单片机用过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什么时候需要用交流接触器?是否可以不用?

网友A:
除2根引线外应该还有电源线,交流接触器是接在电源线上的,如果是小功率电机,可以不用。

网友B:
这两根线只是控制继电器(或接触器)线圈的
你要问明白继电器或接触器是220VAC的还是其他如24VDC的
对方忘了说公共线 你可以和对方提一下 肯定有的 最不济也是个PEN做公共线

网友C:
单片机控制继电器,进而控制电机正转、反转和停止。
这是直流电机. AC 220v 是要经过整流的.
如果是交流电机, 切换火线与零线, 是不能换向的. (你家的台扇, 插头正插反插, 有没有发现风扇反转?)
整流后, 用继电器还是用接触器?看电机的功率和电流咯.

网友D:
进来占位学习一下 感谢分享哈

网友E:
天,都不知道控制什么电机什么机构,咋控制它正反转,精度,速度,扭矩.....

网友E:
在工业现场有一种很常用的同步电机,4根线,其中两根分别控制正反转,能快速的切换方向及启停,极其耐用可靠。比如带动丝杠实现一些扭矩不大的位置调节功能,阀门开合调节,低速的机构动力...

网友F:
把继电器接点接成桥式

网友G(2013-08-08):
引用 网友E:
在工业现场有一种很常用的同步电机,4根线,其中两根分别控制正反转,能快速的切换方向及启停,极其耐用可 ...

这种电机学名叫什么?能不能稍微详细点啊

网友H:
学习了,希望有楼主说的更明白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机学名叫什么?能不能稍微详细点啊

永磁低速同步电机,一般每分钟60转,115转,在其扭矩范围内转速不受负载大小的影响,速度恒定,换向快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永磁低速同步电机,一般每分钟60转,115转,在其扭矩范围内转速不受负载大小的影响,速度恒定,换向快 ...

还是看不明白啊,能否再进一步解释。。。
永磁同步电机这个概念包括方波永磁(BLDC)和正弦波永磁(PMSM),属于这两者之一吗?或者都不是。
每分钟60转,不可调的吗?驱动信号是什么?直接上电?
“其扭矩范围内转速不受负载大小的影响”又有点像步进电机?
两根线控制正反转,是怎么实现呢?交换一下还是?

网友E:
都不是,和传统意义的同步电机不是一回事,只是它的速度稳定而已,都是一帮农民在造那玩意,用量极其大,好像没人能说明白其原理,:lol不需要任何驱动信号,上电就转,断电就停,控制简单,你去搜索TDY永磁低速同步电机就能看到,只是绝大部分都是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