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过TOP2049烧写器的吗?

楼主(2013-02-12):
我的程序怎么烧不到单片机里。我用的是STC单片机。
请指点。
谢谢。

楼主:
原来用的是AT的,现在我将相同的程序写到了STC里,是不是因为单片机的型号不同,所以不能运行?

网友A:
烧写不进程序和程序能不能运行是两码事。。。

网友B:
TOP的编程器好像不能写STC的芯片吧

网友C:
STC直接串口ISP 下载即可,不需要编程器!而且编程器只支持STC早期芯片,并会冲掉ISP引导代码!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原来的程序是用在AT89S52单片机的,现在想把程序写到STC里,不知道能行不?
写入后,不能运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