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智能小车 干电池不能驱动

楼主(2013-02-13):
我用8550 8050搭了两个h桥驱动电机正反转,用pwm驱动其中一个电机。现在用5v的开关电源给单片机供电来驱动h桥,两个电机可以正常运行,没有任何问题。而用2节充电电池和2节南孚电池代替开关电源,电压在5.5v的情况下,用pwm驱动的电机有时转,有时不转,不转时三极管发热严重,而不用pwm的另一个电机每次都可以转,但是转速明显比开关电源供电时的慢很多。 小弟有几个问题: 1,为什么用开关电源正常,而4节电池不可以?4节电池组成的电压比开关电源还高了0.5v,是电路问题么? 2,为什么用电池时pwm控制的电机有时不转,并且三极管烫手(不转时电压下降幅度很大)? 3,如果是电池的原因需要换什么电池? 帮忙解决下,问题出现好几天了,一直没解决。

网友A:
是不是干电池电流不够 三极管达不到饱和态。看看不转的时候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个人之见。

楼主:
再用pwm的时候电压只有2.5v左右,单片机应该都不工作了。而且三极管发热严重

网友B:
普通干电池内阻太大,负载重时电压掉得厉害,建议用4颗镍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干电池电流不够 三极管达不到饱和态。看看不转的时候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个人之见。 ...

换上电池一通电不让pwm输出,三极管就发热,电压变成2.5v,三极管根本不导通,而用开关电源就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干电池内阻太大,负载重时电压掉得厉害,建议用4颗镍氢电池。

就一个5v电机。没什么负载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C(2013-03-23):
干电池的电流不够

网友D:
应该是电池的驱动能力不够吧   个人的认为   呵呵

网友D:
你尝试直接用电源供电试一下   呵呵

网友E:
占空比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