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开关问题

楼主(2013-02-13):
我想问图中R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为什么图片老显示不出来~~~

网友:
似的  好像是这样

网友B:
把图亮出来

网友C:
度娘很小器的,不让转帖,哈哈,抠下来上传就有了

多谢,学习了

楼主:
三极管做开关时,有什么方法可以迅速通过放大区?

网友D:
R1 上 并联加速 电容。

网友E:
加加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