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做电压跟随器

楼主(2013-02-13):
笔者要做一个八路的类似电压表的东西,为了增大输入阻抗,在AD输入端前加了一级运放,但是在对八路输入进行切换时,相互间有干扰,问一下是不是由于电压跟随器本身具有对输入电压信号进行维持的功能,以至于前一个信号会有部分叠加到下一个信号上?

网友A:
没有那个功能,是多路信号处置不当

网友:
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B:
ADC用什么类型的,注意转换周期,待要转换的电压加到ADC后再启动转换。

网友C:
电压跟随器无维持的功能,从切换时间上考虑考虑!

楼主:
问一下电压跟随器是不是百利而无一害,除了花钱之外?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一下电压跟随器是不是百利而无一害,除了花钱之外?

当然不是,每增加一个放大元件,就要引入失真和噪声,只有你需要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网友E:
理论上是的   电压跟随器由于有负反馈   所以比较可靠

网友F:
初4 初5 发帖回帖的都是技术人!
模拟开关切换后,新的信号建立起来是需要时间的,LZ的问题主要是建立时间不够,可以切换后延时一下,然后进入ADC采样。如果LZ使用 OP07 这种芯片,间隔时间可能需要10us以上(无低通滤波)。
很早以前我为了提高“多通道轮询方式”的模拟信号采集速度,前级电路采用了FET探头的结构(一堆的分立件),能实现1us一个点(14位有效精度)。现在的运算放大器虽然性能好多了,但是使用的时候可还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G:
  啥参数都没交清~~~~ 你猜我猜我猜猜

网友H:
切换时的间隔时间要足够长.

网友I:
应该还是切换的问题,把握好时间

网友J:
1、切换时间,注意前一个完全放电完毕,才换到新的一路
2、可能是共地影响。不同路的输入间,用同一组电源,总会有些影响。
3、如果是时变信号,那肯定是有串扰的。

网友K(2014-01-15):
AD输入的本身阻抗就挺大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问一下电压跟随器是不是百利而无一害,除了花钱之外?

  这是误解,电路元器件只用在该用的地方。用于跟随器的运放块的压摆率和单位增益带宽参数,如果与输入信号频宽等不匹配,将造成输出信号波形的幅度、相位、中轴的改变,甚至变形。

网友M:
跟随后面加一个负载电阻    10K

网友N:
进AD前是不是加滤波电容了,如果加了的话会影响通道切换的。

网友O:
领教了,有用

网友P:
用CD4051 8选1模拟双向开关切换通道,再加一路跟随器,这样做会不会好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