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 USB通信遇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13):
我在开发一个双目摄像头系统,每个相机的CMOS采集到数据后,通过FPGA和68013,数据经过USB线传输到一个两路并一路的芯片,再以一路信号经过主USB线输出到PC。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问题,PC采集到的两个相机的图片都是完好的,有时候会碰到以下几个现象:

1. 同同采用INTEL CPU的电脑,更换不同的主USB线(同一批生产出来的),20%的线会出现图像以块状方式凌乱分布的情况(应该是收到的数据包顺序乱了,造成拼起来是一副杂乱的图)。

2. 用情况1中挑出来的好的主USB线,把电脑换成一个AMD CPU的电脑,又出现图像以块状方式凌乱分布的情况,并且在AMD CPU电脑下所有的USB线都会出现块状碎裂。

想请各位大大帮忙诊断一下,问题可能出在哪个环节,这里谢过大家了!
每个相机每秒采样15帧1280×1024的图像+512BYTE的数据头,是不是太快了,但我把帧数下降一半,貌似问题也没有改善。

网友A:
图像以块状方式凌乱分布, 看样各块的图像没有面目全非.
可能是庞大的数据输入, 导致数据缓冲区管理的混乱(驱动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