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的重装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3-02-13):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如果开启自动重载,这两个是要同时使能吗?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但是要注意比较值和APP的值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但是要注意比较值和APP的值是否符合要求

如果不使能自动重载,那向上计数溢出时ARR中的值是多少呢?

网友A:
就是原来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