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单片机会比5V单片机不稳定吗?

楼主(2013-02-13):
刚刚听到这样的说法,特来求证一下
NXP的单片机都是3.3V的,很多DSP也是3.3V的,好像也不觉得不稳定

各位高手来说说看

谢谢!

网友A:
没有这个说法。相反的因为低电压而功耗也低,3.3V应该更稳定一点。

网友B:
只能说相同条件下5v电压的抗干扰能力更强一些

网友C:
以我了解的合泰单片机来看,单纯从单片机的性能来说,5V与3.3V下工作除了I/O口驱动能力、系统功耗和与时间有关的参数不同外,其他没有任何差异,不存在哪个电压下更稳定的说法。而从产品系统来说,5V与3.3V都是非常常用的系统,系统的稳定与否关键是看电路设计、软件系统与layout布局,也不存在哪个电压下系统抗干扰能力强的说法。

肯定存在哪个电压下系统抗干扰能力强的说法。只是你没有遇到而已。
5楼正解。同理,INTEL的CPU 1.15V也稳定跑3.8G!

网友D:
5V比3V抗干扰能力强,如果系统出自合格电工之手,这个差别通常小于万分之一。

网友E:
顶版主。稳定不稳定关键还是在设计上。
但是也要坚决反对过度设计,没有必要设计过分稳定的系统。应根据使用条件和环境制定合理的可靠性和EMC指标(很多情况下是有国军标要求的,比如大家电),只要产品符合设计指标,就是好的。

网友F:
单从电压上看5V肯定比3V要好;
但3V的单片机要设计时通常会考虑,尽可能让片子工作在低功耗的状态;
DSP也是3V;但DSP的要求更高,如电源,如电源层(有可能是4层板);等等;经过这些优化处理的DSP稳定性绝对一流;

网友G:
呵呵  个人觉得使用3.3V供电比较好一点

网友H:
上学没认真学...看看信噪比的概念

网友I:
好象无此说法,主要看你要处理信号的范围,决定取何种电压的单片机.

网友J:
由于 5V 系统的噪声容限要比 3V 系统大很多. 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 5V 系统肯定会更稳定

这才是正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D:
5V比3V抗干扰能力强,如果系统出自合格电工之手,这个差别通常小于万分之一。 ...

顶这句!

网友L:
5V 系统肯定会更稳定。没有错,如果是在同样的环境中

赞成。

网友M:
5V芯片的引脚间距通常大于等于0.8毫米,而3V芯片的通常是0.5MM
所以我比较喜欢5V系统,要看看什么应用场合了。

网友N:
数字电路工作电压高,抗干扰强不容置疑。当然,电流模例外!INTEL的CPU 1.15V也稳定跑3.8G!Hz —— 工作在电流模条件下。

网友C:
12楼从噪声容限角度分析,是要加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其他条件相同,或者说是相同环境;
OCON版主的说法很中肯,一般在设计时,系统用5V,那周边其他参数都会根据5V来考虑,系统用3.3V,周边其他参数都会根据3.3V来考虑,不能直接拿两个设计方案换不同工作电压做对比吧。
xmar大师的看法,从当年测试MCU本身的各项参数来看,除了I/O口驱动能力、系统功耗和与时间有关的参数不同外,其他还真看不出差异,注意我说的是MCU本身,不是设计成产品方案的系统,对于产品系统,关键是看设计。

网友N:
HVTTL: Hight-Voltage 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 高压TTL信号,高电平达 10-12V。就是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提高电路稳定性。
LVTTL:Low-Voltage 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 低压TTL信号,高电平3.3V,就是为了减低功耗发热。也是为了电路稳定。电路系统稳定包括许多方面,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方面。楼主用“稳定”一词不妥。

楼主:
受益匪浅,谢谢大家

网友O:
3.3V 和5V的电压与工作稳定性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P:
5V的抗扰容限高一些,肯定会好一点!
换句话说,相同的干扰加在5V和3.3V上,肯定是3.3V先扛不住!

网友Q:
选取3.3伏特的电压可能是考虑功耗吧

网友R:
老是有人问xxx单片机稳定不稳定,其实这种问题都是设计的电工稳定不稳定。
和单片机关系不大的。

网友S:
  由于~~~ 5V 比3V 的电压重 所以~~在地球上 5V 比3V 的稳.......定~~~~~  满意否

网友T:
通常来说是这样,工作电压越低的芯片噪声容限也越低,但这种可靠性降低是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的电路设计来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