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贴】捡起基础之特殊I/O

楼主(2013-02-13):
I/O, AN, IO, TE, TI

I/O口特性

1.可编程电流强度;
2.摆率设置;
3.漏极开路输出;
4.总线保持;
5.可编程上拉电阻;
6.可编程延时;
7.PCI钳位二极管;(保护IO口使输入电压低于GND-0.7V,高于VCC+0.7V时钳位)
8.支持OCT(on-chip termination)(阻抗匹配和终端电容);

9.I/O标准的终端方案

10.Voltage-Referenced I/O Standard Termination

11.Differential I/O Standard Termination

I/O banks

I/O pins on Cyclone IV devices are grouped together into I/O banks. Each bank has a
separate power bus.

                                                                                                    所有的I/O默认都是高电平

网友A:
虽然是A的,但是也感谢参加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A的,但是也感谢参加活动

我想要开发板,因此必须积极参加啊

楼主:
如果白给我就不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白给我就不弄了

必须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必须弄啊

猴哥,我也在积极参加活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个和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个和尚

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呢?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