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针函数调用疑问

楼主(2013-02-14):
void __irq  IRQ_Exception(void)
{
        void    (*__Handler)(void);
        int     irq_no;
        uint32  bak;

        // 找出当前中断号
        bak = rINTPND;                                // 读取INTPND的值
        for(irq_no=0; irq_no<32; irq_no++)
        {
            bak = bak>>1;
                if(bak == 0) break;
        }

        // 取得中断服务程序地址并执行
        __Handler = (void (*)(void)) VICVectAddr[irq_no];
        __Handler();
}

这个_Handler()函数的内容是什么?整个程序中再没有找到Handler的字眼了。 如果是空的,有何作用?

网友A:
从代码本意来看,_Handler试图指向一个已经注册了的中断服务例程,它是一个局部变量,其他地方没有定义很正常。它的值来自于VICVectAddr这个函数指针数组,应该是中断初始化时按照需要所注册的相应中断标志位的服务例程。
首先这段代码是不严谨的,极端状况下会出问题。就是当进入中断服务之后,如果硬件问题导致中断标志位被清,就会产生irq_no等于32的情况,一个明显的越界错误没有处理。
其次这段代码没有错误保护,如果中断产生了,但是没有注册中断服务函数,结果将很悲惨。

楼主:
嗯  受教了,谢谢!新年吉祥!

网友B(2013-09-21):
这代码有问题,貌似会死的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