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差分运放怎么连接简单的过零比较器 比如:OPA1632 急急急

楼主(2013-02-14):
全差分运放怎么连接简单的过零比较器,就是开环的接法,还有迟滞比较器怎么接 比如:OPA1632运放  急急急

网友A:
别什么都问,最基础的东西不懂应该去好好看看书!

网友B:
都是比较简单的用法, 可以先参考一下典型电路.
楼主要是再遇到问题, 可以上图来讨论

网友C:
建议先看教科书

楼主:
全差分运放是有两互补输出的与单输出的运放不一样,就是想问下他得接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楼主:
全差分运放是有两互补的输出,单端的就以输出,就是想问下在接一些迟滞比较器时或其他的比例运放时也可以用虚短和虚断来求吗?还是。。。。

网友D(2014-10-03):
在比较器反转的瞬间可以用虚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