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03抗干扰能力之验证

楼主(2013-02-14):
    看到有些人动不动就说新出的芯片,抗干扰能力特别差,抗超条件使用能力也很差。
    于是经常关注这方面的帖子。但总体看下来,都是些滥用和误会而已。
    一日,想试试看到底抗干扰能力到底有多差,于是把gsm手机拨10086,然后靠近正在运行中的stm32f3 discovery,忽然发现它重启了!天啊!心里咯噔一下,马上得出结论,这stm32f3抗干扰能力也太差了吧,心里气恼。刚好被喊回家吃饭,于是嘟嘟囔囔地就去吃饭了,心里充满了对st的失望。
    过了一天,想想不太对,这抗干扰能力也太差了吧。要是这样,st怕早就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不至于吧。于是再次重复上次的试验,居然没事,再试,还是没事,再试,还是还是没事,洒家立马糊涂了!
    百思不得其解,在不下几十次的重试中总算发现了原因:第一次的时候,受到其他说法的暗示,企图证明st的抗干扰性差,不断地把手机靠近芯片,以至于手机压到了Reset按钮上,那当然重启了

    行为金融里说,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容易受到事前一些认知性事件的影响,以至于做出一些非理性的决策来。这被叫做什么锚定、代表性什么的。但洒家用stm32f3也就是玩玩,完全没有什么压力,也没什么诱惑,按理说不该受到这种规律的影响啊,奇了怪了。
    于是得出一个结论,面对一个新东西的时候。任何人,由于样本不够,即使用上样本需求量最少的分类工具,也还是样本太少了。所以,此时唯有看前面所接触到的此方面相关的说法来决策,所以自然也会受到影响,这和不确定性下的决策效果是一样的!
    在此得出结论:新颖和无知和不可知一样都是是不确定性的来源,也是一切超额利润的来源!这可以算作解释,为什么有用的新东西有高额利润的,一个原因。

网友A(点评):
把手机放到金属盒子里.照样能打通....

网友B:
嗯。
我最怕的客户就是,东西收到后,还没好好研究和使用,就说产品有问题,最后发现要么线接错了,要么软件没装好。

网友C:
不排除竞争对手散布相关消息:lol

网友D:
不断地把手机靠近芯片,以至于手机压到了Reset按钮上,那当然重启了:funk:

网友E:
LZ说得挺有道理。道听途说未足信。

网友F: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啊。
主观不,客观找原因。

网友G:
不管STM32抗干扰能力的好坏,LZ的测试只能部分说明问题,因此就下结论,太草率了。

网友H:
反正51的抗干扰能力不行,这个是真的,我用在装有二氧化碳保护焊机的设备上,一开焊机有事侯就乱也不是重启,不是自动停要不瞎跑,有时候运行的挺好,旁边有个氩弧焊机一工作必死机,放弃51了!

网友I:
二氧化碳保护焊机,90年代我维修得很多,都还是用8031做的,一般是可控硅和驱动电路故障,但是MCU没问题,不会出现复位乱跑的问题。
后来改良时,用了AT89C51,或AT89C52,也没问题。
所以楼上,我觉得是你设计系统的问题。
在80、90年代的很多工业设备,用的MCU好多是51系列的。
如果系统设计不好,再好的MCU也是垃圾。

网友J: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K:
你检测一下是否:
64脚IC:   第47脚
100脚IC:  第99脚
144脚IC: 第143脚

是悬空状态,应该要接到电源GND;

网友L:
40脚的51很强悍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反正51的抗干扰能力不行,这个是真的,我用在装有二氧化碳保护焊机的设备上,一开焊机有事侯就乱也不是重启 ...

抗干扰性能和你的电源系统直接相关;这个因素至少要占一半以上;

网友M:
我第一次做系统的时候,在电源接线板上插拔一下电烙铁或台灯;系统就重启;
现在我知道了,主要原因是我用的三端稳压7805,没有接104电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抗干扰性能和你的电源系统直接相关;这个因素至少要占一半以上;

我用的隔离电源TI的 24转5V那种   应该可以了 就是现场干扰太强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隔离电源TI的 24转5V那种   应该可以了 就是现场干扰太强了

只要开关电源就必有辐射;TI,DSP配套的电源芯片是5V转3V3;而你却是24V转5V;
兄弟,如果没有特别理由,不要用开关电源做单片机的电源;

网友N(2014-04-04):
引用 网友M:
只要开关电源就必有辐射;TI,DSP配套的电源芯片是5V转3V3;而你却是24V转5V;
兄弟,如果没有特别理由,不要用 ...

不理解,如果不用开关电源用什么做电源?用电池吗?电池要充电,好麻烦。

网友O:
一个工程师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产品很不错但整合不成功或定位不成功.

网友P:
好的工具可以省很多力,工具差点的话就得费些周折最后也能办成事,呵呵。

网友Q(2014-06-26):
抗干扰能力是系统的问题。与电源,布板,芯片等都有关系。单说一个要在同样的板上对换芯片试是最好。否则也要同样电源,同样外部电路,相同布线,只是不同CPU比较。没有做过这些是没什么借鉴意义的。而且要用正规的试验仪器,做EMC,抗扰度,静电等试验。

网友R(2015-05-20):
上万伏的直流数控电源,我们用的就是51。基本上都不是因为51本身而出问题的。系统设计很关键。
一个可以做CPU的厂家,但凡有点脑子,也不会砸自己的招牌的。
stm32的片子也有用来做超高压电源的。
如果要说出问题,多数是二次设计的时候出的问题。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嗯。
我最怕的客户就是,东西收到后,还没好好研究和使用,就说产品有问题,最后发现要么线接错了 ...

是的啊

网友T(2015-08-03):
STM32感觉不好用

网友U(2016-05-01):
楼主的测试也太业余了。

我曾有个项目,涉及到很复杂的电磁环境,所以对选择MCU就特别小心,听别人说的我都不放心,于是收集了主流各家的cortex-M MCU的测试版(有10余款),密封在一个密封箱内(普通塑料密封箱,主要是为了防潮,里面放了一款大电池,统一为各板子供电,软件做了特殊设计,有记录Reset次数的功能),然后放在了我需要使用的环境下,一个月后检查各板子,发现只有Infineon和Freescale的有没有发生过Reset的,有的厂家的复位次数都溢出了(16bit计数),有的厂家的根本就没有运行(固件找不到了),有的厂家的干脆报废了。

ST的东西确实便宜,用在民用上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最好要小心,我也用ST的MCU,便宜吗,但是最近我开始对台湾的一款片子比较感兴趣,因为最近做的一个测试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而且价格也很便宜,唯一缺点是做的不是很精细,有些功能控制器来比较麻烦,还在犹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