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 调试遇到的种种问题汇总

楼主(2013-02-14):
随着XILINX推出的ZYNQ(ARM Cortex-A9+ FPGA)的All Programmable SOC
使用的朋友越来越多。

我很多问题都汇总起来。希望能作为大家调试的一个参考。
很多问题可能会随着工具或者器件的优化,这些问题可能不再是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ERROR: [Common 17-49] Internal Data Exception: xps application failed!
问题原因: 1、安装路径非法(有空格或者不可识别字符)
                   2、工程路径非法(有空格或者不可识别字符)
                   3、ubuntu中gmake没有被添加到环境变量中
解决方法: 检查并修改配置就可以解决
了解更精彩的内容可以访问我的空间~

楼主:
2. 'arm-xilinx-eabi-gcc'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者 command not found.
错误可能的原因:从PlanAhead启动SDK ,不能正确的配置SDK环境。
解决方案:必须单独启动SDK,而不是从PlanAhead.也就是你先从PlanAhead启动以后,然后关闭SDK,然后单独重新打开一下SDK,选择好空间即可。

适用的器件
  • Zynq-7000
  • XA Zynq-7000

适用的工具
  • EDK - 14.3
  • EDK - 14.2
  • EDK - 14.4

了解更精彩的内容可以访问我的空间~

楼主:
3. 出现类似于以下的错误:
"Building target: hello_world_0.elf
Invoking: ARM gcc linker
arm-xilinx-eabi-gcc -Wl,-T -Wl,../src/lscript.ld -L../../standalone_bsp_0/ps7_cortexa9_0/lib -o"hello_world_0.elf"  ./src/helloworld.o ./src/platform.o   -l-Wl,--start-group,-lxil,-lgcc,-lc,--end-group
../lib/gcc/arm-xilinx-eabi/4.6.1/../../../../arm-xilinx-eabi/bin/ld.exe: cannot find -l-Wl,--start-group,-lxil,-lgcc,-lc,--end-group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hello_world_0.elf] Error 1"

原因:不详
解决方案:重新建一个工程。
了解更精彩的内容可以访问我的空间~

网友A:
恩.我也会想办法总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我也会想办法总结一些

你必须总结啊

网友B:
欢迎猴哥总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点夸我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快点夸我啊

猴哥,这个现在怎么这么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猴哥,这个现在怎么这么少呢?

以后增加啊

网友E:
买了zedboard 送点demo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zedboard 送点demo呗

有培训,找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培训,找我~

真的假的啊?那我也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培训,找我~

:lol 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ok~~~

哈哈,到时候,你能来北京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到时候,你能来北京么??

叫上我

楼主:
感谢大家支持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到时候,你能来北京么??

:lol 有空定去猴哥那里蹭饭~
到时候要包吃包住 还有包介绍女朋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