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示波器

楼主(2013-02-14):
手上现在只有 1300 了、这个价位有推荐的没?、二手也行、

国外那三大品牌的就别说了、东西是好、可咱买不起、二手都买不起....:'(

主要弄单片机时看看波形和时序、测下 50Hz 工频、

网友A:
淘宝上搜DS0201,只需要300多,应该满足你的要求。我用这个看PWM和485通讯波形等等,还是很方便的。在做一个实验时,不知道光敏电阻的响应速度够不够快,于是用这个示波器测量了光敏电阻对33Hz光信号的响应,附件的图片,看到这个波形后就可以确定在这个应用中使用光敏电阻的响应速度够用

网友A:
最大采样速度是1M,如果拿来看芯片级的时序,例如SPI之类的就不够用的

网友B:
1500元

设备尺寸:宽×高×深=303mm×154mm×133mm 重量:2.3kg

型号 普源DS1072U
通道数 2
带宽 70M
实时采样率 500MSa/s(双通道)
等效采样率
10 GSa/s
存储深度 最大512K采样点

  普源DS072U数字示波器特点及优点:
  1. 普源数字示波器具有最高500MSa/s实时采样率,10GSa/s等效采样率,满足一般使用测试需求
  2. 存储深度最高达512K采样点,波形细节更加丰富真实
  3. 丰富的触发功能:边沿、视频、脉宽、斜率、交替触发
  4. 5.6英寸64K色TFT彩色液晶屏,波形显示清晰自然
  5. 独一无二的可调触发灵敏度,适合不同场合的需求
  6. 超薄设计,体积小巧,大大减少桌面占用面积,携带方便
  7. 自动测量22种波形参数,具有自动光标跟踪测量功能
  8. 独特的波形录制和回放功能
  9. 精细的延迟扫描功能,波形展开对比观测更直接
  10.Pass/Fail检测功能,可输出检测结果
  11.内嵌FFT频谱分析功能,拥有实用的数字滤波器
  12.多重波形数**算功能,高精度6位硬件频率计功能
  13.功能强大的上位机应用软件UltraScope
  14.独特的锁键盘功能,满足工业生产需要
  15.支持远程命令控制
  16.普源DS1072U数字示波器集成USB Host接口,支持U盘存储、系统升级和PictBridge打印机直接打印

网友B:
普源DS1072U数字示波器性能参数:
型号 普源DS1072U
带宽 70MHz
存储深度 512K采样点(最大值)
通道数 双通道+外触发
实时采样率 500MSa/s(双通道)
等效采样率 10 GSa/s
上升时间 < 5ns
时基范围 5ns/div 至 50 s/div
触发模式 边沿、视频、脉宽、斜率、交替
触发源 CH1,CH2,Ext,Ext/5,AC Line
垂直灵敏度 2 mV/div 至 10 V/div(1MΩ)
垂直分辨率 8位(A/D)
输入耦合 直流、交流、接地
扫速范围 5ns/div 至 50s/div
最大输入电压 标配 300V RMS CAT I(最大可测电压范围由探头能力决定)
自动测量 峰峰值、幅值、最大值、最小值、顶端值、底端值、平均值、均方根值、过冲、预冲、频率、周期、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正脉宽、负脉宽、正占空比、负占空比、延迟A→B 、延迟A→B的测量
光标测量 手动模式、追踪模式和自动测量模式
数**算 +,-,×,FFT,反向
边沿触发 上升、下降、上升+下降
脉宽触发 (大于、小于、等于)正脉宽,(大于、小于、等于)负脉宽, 脉冲宽度范围20ns~10s
视频触发 支持标准的NTSC、PAL和SECAM广播制式,行数范围是1~525 (NTSC) 和1-625 (PAL/SECAM)
斜率触发 (大于、小于、等于)正斜率,(大于、小于、等于)负斜率, 时间设置:20ns ~10s
交替触发 CH1与CH2测量不同范围信号,可独自触发设置边沿、脉宽、视频、斜率
触发方式 自动、普通和单次触发
显示模式 Y-T模式、X-Y模式、ROLL滚动模式
内部存储 10组波形、10组设置
U盘存储 位图存储、CSV存储、波形存储、设置存储
接口 USB Device,USB Host,RS-232,P/F Out(光电隔离)
显示 5.6英寸(320 x 234),64K色TFT彩色液晶屏
电源 普源示波器采用全球通用100-127 V/45-440 Hz
100-240 V/45-65 Hz,50W 最大值
冷却方法 强制风冷,可有效降低潮湿高温带来的影响
尺寸 303mm×154mm×133mm
重量 2.3 kg
普源DS1072U是一款高性能指标、经济型的数字示波器。该数字示波器前面板设计清晰直观,完全符合传统仪器的使用习惯,方便用户操作。广泛应用于教育培训、产线测试和企业科研等各个领域。

网友C:
买个50M-70M的数字示波器,钱差不多够了.而且可以适用于绝大部分场合.连频率计,时序分析都功能都有了.
我买的是100M的数字示波器,但是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限制20M带宽使用,全带宽噪声大

网友D:
不要奢望有太高的性能 能用就行

网友E:
普源的性价比较高,不过建议便宜买个二手的,最好两个探头不共地。

网友F(2013-11-08):
金涵JDS2022A   双通道20M,采样200M的,手持示波器,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G:
下个声卡示波器软件,买根耳机线,基本不花钱。

网友H:
最近我也想淘一个示波器

网友I(2014-04-26):
这个资金足够买一个新的了,不用买二手的, 金涵单通道JHJDS2012A和双通道JHJDS2022A
一、输入
最大采样率:双通道*200msa/s
通道:2
垂直分辨率:8位
输入范围:10mv-5v;100mv-50v(探头*10)(1.2.5步进)
垂直精度:+/-3%
阻抗:1M欧姆25pf
耦合:DC、AC
显示帮模式:Y-T
输入电压:40v(探头*1);400v(探头*10);可测220v电压;(探头*100);可测2000v电压
二、时基
时基范围:100ms-5s(1.2.5步进)
存储深度:4k(每通道各2k)
三、触发
模式:自动、正常和单次
类型:上升沿、下降沿
自动检测:支持(50HZ-40MHZ)
四、数字
测量:峰峰值和频率
光标:支持时间和电压光标
五、设备
屏幕:3.2寸,16位真彩色,tft,320*240
电池:3000+MA锂电池(单节电池连续工作5小时左右)
尺寸:202*100*3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