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贴】如何将Protel四层板改双面板

楼主(2013-02-14):
以下是一位工程师将Protel四层板改双面的过程,需要进行PCB改板的工程师可以参考一下。因为都是复制过来的 PCB.没有网络.因此工作量比较大,又要很细心才,对文件要多次进行备份。
1.下面这个是四层板的外观,
这是 PCB 顶层

这是接地层

这是电源层

这是底层

看了上图,大家也清楚了,这个板子是四层,顶层和底层走线,中间层是地和电源, 全铺的地,电源有二个,四层改双面,按我的想法,第一步是弄网络表,因为没有网络约束的话,很容易错。

楼主:
按下图来进行操作,DESIGN-----NETLIST MANAGER。

加网表我的思路是,加上 VCC1 VCC2  (因为这个电路板有二个电源)GND 除此以外我就以 一个大元件为中心,以引脚为网络名,我这上面是以 U2 为中心,把电源和这个 IC 搞定以 后再慢慢加上别的网络直到这个 PCB 有了全网络。

制作完这一步,就开始进行下一步了, 为了方便观看我就把电源层和地层的名字改了一下.改成 VCC 和 GND, 这步大家也可以不做。

楼主:
在这里把这二层都改下. 现在开始把这二个电源层的各个引脚过孔加上网络,我是以面积较大的电源层为 VCC1 较小的为 VCC2,这个大家可以随便, 为这个加上网络大家应该会吧. 双击电源层上的过孔,把上面所有的引脚过孔全加上 VCC1 的网络, 例:

以最左边的过孔为例 双击过孔

他会弹出一个选项让你选择, .当然是选择 VIA 了.

在此网络选择 VCC1,把 VCC1 和 VCC2 上连的所有网络,都修改下,现在就是如何删线了,因为复制过来的 PCB,电源层全是由线组成的铺铜,如果大家一条 条的删就不知道要删多久了. ,所以最快的办法就是全部选择中再删, 选中这个大家会吧.HA HA,太简单了,在删之前,要把别的层关掉,以免删错了东西都不知道,这个很重要

在此只留下电源层

在此只能看到电源层了, 比如我要删上面一块 VCC1 的电源铺铜。

楼主:
就把它全选择中,不要急着删呀, 因为你选择的时候会把一些焊盘和过孔啥的都选择中,如果你现在删了就只能按下后退 了, 上面大家可以看到电源层全是线条组成的铺铜,在此正确的方法是.把过孔和焊盘从选中状 态中退出来

以最左边的大焊盘为例,双击,去掉红色框中的选项,就可以退出选中状态, 确保所有有用的焊盘过孔和安装孔啥的.都没处于选中状态,就可以按 SHIFT+DEL 进行删 除了,一旦出现任何失误,记的后退,另外自己还要对这个文件进行多次备份. 由于选中的状态颜色为白色,和过孔的颜色比较接近.大家可以改下颜色

改下颜色就比较明显了,这样就不容易出错了

删除了以后的样子,多来几次就可以删光了,省然时间比较久.但比起一个个删.仍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方法,在此把二个 VCC 和 GND.按这方法操作,把所有网络都连好, ,当时删的线要当时 就补上去.免的时间长了给忘了.导致 PCB 不能工作,做上面二步的工作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有网络的 PCB,惨呀,如果你的 PCB 有网络就好了, 有网络就可以直接改, 加好了网络, ,把中间二层去掉,就可以直接布成双面了.布双面板不要我说吧.电源层处理好的样子,这样处理是为了不出现预拉线,方便大家进行下一步工作。

电源处理完了可以处理地了,地线也按上面处理, 最终处理完的结果

近视图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都有网络了 , 在此提醒大家,改板子是件辛苦的事,花的时间多,工作量大,要求细心, 注意备份,以免损失。

网友A:
邮点乱啊

网友B:
forgot帮忙看一下有效果么?

网友C:
可以一边加网络,一边删线,线删完了,网络也建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一边加网络,一边删线,线删完了,网络也建好了。

那个操作靠谱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一边加网络,一边删线,线删完了,网络也建好了。

帮忙给说说呗

网友E:
删掉两层有这么麻烦的吗?怎么还跟网表扯上关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到底行不行呢?兄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到底行不行呢?兄弟~

你没看到图片上右下角的水印啊???:lol

网友G:
如果删掉两层后,可靠性和稳定性可以接受的话也很不错哦

网友H:
可以实行的方法

网友I:
撤销布线,重新布不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可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可行了?

猴哥,你不知道么??

网友B(2013-03-18):
引用 网友K:
学习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