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贴】绝大多数PCB厂商所不知道的【惊天秘密】

楼主(2013-02-14):
般有使用到无线通信的产品,通常都会在电路板上设计屏蔽框(shielding frame)来隔绝电磁干扰(EMI),但要使屏蔽框发挥功能,一般都需要用到两个零部件,一个是使用SMT打件的屏蔽框(shielding frame),另一个是屏蔽罩(Shielding can),这么一来就必须要开两套以上的Press模具。

    姑且不论开模具的费用,就我使用屏蔽框的经验,它必须要经过好几道的板金加工才能成型,而且一般的屏蔽框都被要求要可以上SMT机器打件,所以其平面度(Flatness)的要求一般都被要求要作到0.10mm以下,因为大部分的钢板厚度都开在0.12mm,假设使用阶梯式钢板(step-up stencil),钢板的厚度最多也只能有0.15mm,所以低良率,重工需求高的情况下,让这种屏蔽框的费用一直居高不下。而且大部分的SMT打件还得另外准备卷带(tape-on-reel),这又是另外一笔费用。

    现在有些脑筋动得快的厂商想出了使用夹子(clip)来取代屏蔽框的方法,这种夹子不但可以使用SMT打件,而且体积小所以不怕变形,其实较早期的管状保险丝(fuse)就有类似的设计产品了。

    这种夹子可以直接取代屏蔽框,当夹子被焊接在电路板之后,再直接把屏蔽罩安装在这些夹子中间夹住就可以了,等于少了一个屏蔽框的费用。我们大概比较了一下屏蔽框(Shielding frame)与屏蔽夹(shielding clip)之间的优缺点如下:

屏蔽框(Shielding frame)
屏蔽夹(Shielding clip)
零件成本
开模费用约USD3000~4000
一个屏蔽框的费用约USD0.25~0.45之间,视大小而定。
无须开模费用。
一个屏蔽夹的费用约USD0.014,假设一个屏蔽框需要4~8个屏蔽夹,则费用约在USD0.056~0.112。
SMT打件成本
1.屏蔽框的平整度问题影响打件良率。
2.屏蔽框会影响AOI的检出率。
3.必须使用泛用机来打件,速度慢。
1. 无平整度的问题。
2.不会影响AOI。
3.可使用快速机打件。
维修费用
1.屏蔽框会遮蔽组件,不利维修,经常需要减除中间的十字肋或部份边框。
2.高温维修会造成退色问题,更换麻烦。
1. 不会影响维修。
2.有外观问题时容易更换。
测试
屏蔽框的十字肋及框边经常影响测试点的摆放,造成测试点摆放不易,甚至降低测试涵盖率。
测试点不需要做特别的让位。
组装
组装屏蔽罩时容易对位。
组装屏蔽罩时需要对位,容易有偏差,建议要训练作业员从一个角落的两端先对位后组装。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帖子有点乱。我给更改过来了

网友B:
有示意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示意图吗??

不清楚,问作者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谢谢

学MCU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学MCU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C:
我注册的比较早了,当时接触MCU多些就用了,现在是和ARM混用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收藏

你应该收藏我的力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学MCU的?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怎么看出来的?

名字里面有MCU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名字里面有MCU

原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