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3台电脑共用一个电信宽带上网?

楼主(2013-02-15):
(无正文)

楼主:
用路由只能2台机子上,还请高人求帮助。

网友A:
路由器只有2个口?

网友B:
用无线路由器,电脑要是不带wifi,就买个USB口的,很小巧的,也不贵
如果是软件问题,还可以用软件共享上网,比如Connectify之类的

网友C:
你的电信宽带一定是光纤吧?。。如果是光纤的话是电信限制了路由功能,使用的时候会显示什么多台连接然后浏览器蓝色的。我试过很多软件解决的方法。。没找到长久之策。之后又找到一个方法,可行。

去路由器的官网找补丁,有专门针对不同地区限制共享的补丁的,下载时候打好补丁重置路由器就可以了(方法在下载的补丁会有的),但是有一个弊端,就是百度相关页面打不开(所有和百度有关的)。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哈哈哈

网友D:
能否用2个路由器级联,可以试一试。

网友E:
期待楼主解决的方法

网友F:
购买一个无线路由器,另外配3个无线的WIFI适配器,不用网线,全搞定

网友G:
楼上的方法可行,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H:
笔记本无线网卡就可以了吧

网友I:
公司里一般只有一个外网,其它都是局域网,用一个路由器+一个交换机,一般一个路由器可以连四台,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路由器。

楼主(2013-03-19):
抱歉这么久才回,是家里的机子,两个笔记本,一个台式,一个路由4口的,估计是电信限制同一账号的上网个数,我试试5楼的方法看可行不。非常感谢大家回帖!

网友J:
mac 克隆试试

网友K: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