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CAN问题

楼主(2013-02-15):
int main()
{
   CanRxMsg RxMessage;
    rcc_config();
   GPIO_Initcount();
   CAN_Config();
   USART_InitConfig();
   NVIC_Config();
   delay_init(72);
   LCD_Init();
   Font_Init();
   POINT_COLOR=RED;
   BL = 1;
   LCD_Clear(GREEN);
        while(1)
         {
           u8 getdata = 0;
         //接收节点程序
         CAN_Receive(CAN1,CAN_FIFO0,&RxMessage);
         USART1_SendData(RxMessage.DLC);//通过串口查看RxMessage.DLC
         USART1_SendData(RxMessage.StdId); //通过串口查看RxMessage.StdId
           if((RxMessage.IDE == CAN_ID_STD)&&(RxMessage.DLC == 0x01)&&(RxMessage.StdId == 0x3F))
            {
              RxMessage.DLC =0;
              RxMessage.StdId =0;
              getdata=RxMessage.Data[0];

            }
                CAN_FIFORelease(CAN1,CAN_FIFO0);//释放邮箱
                USART1_SendData(getdata);  //通过串口查看getdata
                         if(getdata==0x01)
                          {//led灯闪烁
                          getdata = 0;
                          GPIOC->BSRR=0x03000000;
                          delay_ms(1000);
                          GPIOC->BSRR=0x00000300;
                          delay_ms(1000);
                          }
        }
}
我自己做的两块板子,一块作为发送节点,一块作为接受,CAN发送器为VP230.我的意图是:当发送节点中的按键按一下时,接受板中的led灯闪烁一下。问题是:我按一下,led灯就一直闪烁。通过串口查看getdata 数据总是0x01,即使把发送节点电源关掉也是0x01

网友A:
从这个地方, 好象没有看到问题, 那边发送端和按键处理的地方是不是有问题呢?

楼主:
我已经把发送节点的电源都关掉了呀!

网友B:
“接受板中的led灯闪烁一下。问题是:我按一下,led灯就一直闪烁。”
从症状来看,接收板的软件设计也值得怀疑。

网友C:
首先不知道你发送端程序是个什么情况
一直发送呢 还是单次
再者  既然一直闪烁 说明RxMessage.Data[0]  中的数据一直都在

网友D(2013-04-18):
双板通信CAN两个芯片型号不一样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