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设备的备用蓄电池,用铅酸的还是胶体的?

楼主(2013-02-15):
给野外设备的监控电路做备用电源,要用蓄电池,温度范围比较大,-40~85,反正就是汽车能到的地方就要能用。充电效率不用计较,放电效率尽量好点。放电电流不大,就一个GPRS模块间歇工作。寿命要长,本来想用UA3906,现在又改主意想用MCU自己控制,因为本来就有一个STM32,看开发难度了。钱不是问题。看起来汽车用的蓄电池就是最合适的了。这里面有高低温的区别吗?大家有什么建议么?

楼主:
相对想在在低温度环境下想把蓄电池的性能提高的情况下,可以把电解液的密度提高,这样就可以提升蓄电池在低温环境下的性能,但是温度升高以后必须要把相应的密度调整过来才可以,因为酸度过高就会腐蚀极板的,对电池寿命和使用时间都会有相应的影响。

低温地区是不是就采用不同密度的电解液?反正高温和低温是不在一起的。

楼主:
能源的进步伴随着电动车行业的发展,铅酸电池的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将是电动车行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和铅酸电池一路走来的还有锂电池、镍氢电池、胶体电池等。特别是胶体电池,通常厂家都会以“最标准的实验室数据”来作为对用户承诺胶体电池性能优良的证据!比如:“续行里程长、三包期限为18个月到24个月、性价比高”等。由于其性能被描绘得令人“心动”,以致一些顾客失去判断!这种现象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2003年。

    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时间做出了公平的裁决,胶体电池一路走过来的5年里,究竟是怎样的情况呢?

    其一,市场占有率几乎为零;其二,大多数用户反应胶体电池在夏天因受热而严重膨胀致使电池“突然死亡”;其三,胶体电池可能引起爆炸,从而引起火灾;其四,放电性能很差,急需要动力时可能放不了大电流。

    对于胶体电池的这些硬伤,究其原因,行业专家认为有以下六条

    1.理论上,胶体电池同体积的容量更大、寿命更长、高低温性能更好。但由于国内生产的胶体电池,不论是极板配方还是胶体灌注,都没有按行业标准规定进行,因此出现了性能低、寿命短等问题。

    2.目前国产用于电动自行车的胶体电池与国外的胶体电池不一样,国产的是在AGM隔板中,通过真空灌注,把硅腔和硫酸溶液灌到电池正负极板之间。

    3.国产的胶体电池开始是富液的,与其他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不一样。胶体电池在使用初期;无法进行阀控式铅酸蓄电池的氧循环,这是因为胶体把正负极板都包围了。就是正极板上面产生的氧气无法扩散到负极板,无法实现与负极板上的活性物质铅还原。只能由排气阀中排出。与富液式电池一致。因此,早期排气带出的胶粒是含酸的,胶粒容易粘附在电池的外壳上,所以,一些用户反映电池漏酸。

    4.胶体电池使用一段时间以后,胶体开始干裂和收缩,产生裂缝,氧气通过裂缝直接到负极板进行氧循环。氧循环虽然抑制了失水,优秀的氧循环也产生热量,使电池内部温度升高,甚至形成热失控,造成裂缝加大,形成内部断裂电池寿命突然终止。

    5胶体内的硫酸导电电阻远大于液体,造成电动车大电流启动时电池压降大,电机启动转矩下降,用户感觉无力。

    6,根据ALABC(铅酸蓄电池国际联合会)的数据表明,胶体电池的平均寿命是阀控式密闭电池的30%。这也是胶体电池虽然有较好的低温特性却无法在电动车上推广使用的主要原因。

    由于胶体中的聚合物导电性能较弱,一般不建议用作动力电池,尤其是经常载重的作为交通工具的电动车,建议电动车首先选用性价比较高的铅酸电池,其次是新一代锂离子电池。

    胶体电池如果真如广告里说的那么好,为什么大量的电动车用户还是选择了铅酸电池呢?五年的时间证明,铅酸电池是目前仍为交通工具的首选能源!

/×××××××××××××××××××××××××/
看来低温可以采用胶体的,高温还是用铅酸的。

网友A:
我感觉还要综合考虑续航时间, 充电寿命, 允许重量等方面的要求

楼主:
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依次是:自放电率(监控板按毫安在抠功耗,别给自放电给毁了,),高低温性能,寿命(保证3年不出问题,要肯定不出问题,出问题跑一趟的成本太高了)。

楼主:
国外的看来太贵了,惠州海志的还行吗?

网友B:
UC3906不错,注意别安装在调整管附近

网友B:
想问一下电池容量选多大?

网友C:
铅酸寿命短一些,如果只有这两种选,建议胶体,虽然同容量价格贵点,但还是比较耐用!

网友D:
成本不太计较的话,考虑用镍镉电池?

楼主:
改需求了,不要这么长的待机时间了,用锂离子电池,

网友E:
似乎磷酸铁锂电池性能不错,不知道价格咋样?

网友F:
注意0  -40 度~~~很多电池都工作不了, 反而要考虑保湿的问题了

楼主:
找了深圳一家做低温电池的,应该可以的。

网友G(2013-07-18):
-40~85度的工作温度太宽了。就是低温电池也不建议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中使用,这样电池寿命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