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带保护板的18650电池充电

楼主(2013-02-15):
最近在做一个锂电池充电器,涉及到锂电池的恒流恒压切换,在这个过程中,我测得当 18650空载电动势为3.93V,而以1A恒流充电时,其电压大小则为4.60V;而单我将其1A左右放电时,电压表测得3.50V上下,个人简单地认为是由于保护板所带阻抗引起的;
由于我需要设置恒流恒压切换点,原先以为其切换点在4.2V,但实验上表现出的却不是,我知道锂电池内阻大约在几十毫欧,所以,我想问是不是保护板本身带了较大电阻?
如果是得,我的切换点是不是要设置在4.60V以上?这样长期运行有危险吗?

网友A:
4.6V,楼主你肯定是哪里搞错了。
锂电池电压只会是4.2V最大电压的
保护板不会超过4.3V就会保护的
看看你的测试方法吧
检查一下你的万用表是否还有电等

网友B:
4.6V 肯定是错了(也许正是有了保护板,才没事的,此时也许根本就没有充电) ,
如果真的是4.6V 你的电池很快就鼓起来了,甚至爆掉,注意安全(你设置恒流的时候,电压也要设置的,不要超过4.2V)
你可以随便下个锂电充电IC的规格书看看,一般都有充电曲线描述的,
基本恒流恒压切换在4.2左右.
另外,保护板基本没什么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V 肯定是错了(也许正是有了保护板,才没事的,此时也许根本就没有充电) ,
如果真的是4.6V 你的电池很快就 ...

  这个切换电压是说锂电池的空载电压吧, 在充电时,锂电池所测电压与空载电压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V,楼主你肯定是哪里搞错了。
锂电池电压只会是4.2V最大电压的
保护板不会超过4.3V就会保护的

这个切换电压是说锂电池的空载电压吧, 在充电时,锂电池所测电压与空载电压是不同的

网友B:
你确定你的锂电空载电压是4.6V?
拍个照片上来看看你的电池?或者发份规格书来看看

楼主(2013-03-30):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锂电空载电压是4.6V?
拍个照片上来看看你的电池?或者发份规格书来看看 ...

空载时不是,  就是在充电时电压能虚高,用万用表测电池两端

网友C:
你量的是保护板输出的电压,根本不是电池的电压

我估计你的电池根本就没充上电

网友D:
其实他的问题很清楚,我给蓄电池充电也是一样,比如我12V蓄电池,充电电压为14.9V,充电几分钟之后,蓄电池电压会迅速攀升超过13V,充电电流越大电压攀升越快,但此时蓄电池还远远没有达到充满的境地,在充电过程中测量出的根本不是蓄电池的真实电压,断开充电线路之后,电压又会迅速下降,这时候才是真实的电压,楼主可能就是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