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下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3-02-15):
型号是pj66 bfx
这个芯片接在整流二极管(V40100C)输出的5V和0V之间
在下是个新手 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的 在google也找不到该型号的芯片
从电路板上其他元件分析 这应该是个电容 用来稳压的 但不敢确认 也不知其具体参数
请问有人知道这个芯片的详细资料吗

网友A:
很明显是个TVS呀,怎么可能是电容呢。5V的电压用这个管子好像选型有点问题呀。

楼主:
感谢 zhangyu198530
我是搞PLC的 不太懂这个 请问这个芯片能看出来厂家型号吗

网友B:
看着像TVS!

网友C:
器件是不是人工焊接的,把绿色的油漆给烫脱落了,烙铁的温度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D:
可能是TVS

网友A(2013-04-12):
pj66 bfx 应该是双向48V TVS管,接到5V上作用不大吧。

网友E:
应该是个TVS

网友F:
应该是这里面的

网友F:
贴片查询资料

网友F:
图中的第一个吧

网友G:
进行快速过电压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