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USB给电池充电时需要枚举成什么类型?

楼主(2013-02-16):
(无正文)

楼主:
有人做过类似应用吗?指点一下~

网友A:
有的USB电流保护,可能出不了500毫安。

网友A:
要提升电压,简单点用MC340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USB电流保护,可能出不了500毫安。

USB 协议里说 枚举过程中 可以通过设置 配置描述符 来设置最大电流,设置为500mA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搞个最简单的,不需要自己装驱动的,比如HID即可;同时按6楼说的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