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13-02-16):
新年好!
我想请教一个电路的问题。R3是个5Ω的灯泡!
下面这个电路在实际工程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例如当电位器为0欧的时候,
等其他问题。

网友A:
把三极管烧了 是有可能的

TIP122基极最大电流1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三极管烧了 是有可能的

TIP122基极最大电流120ma

不会吧,射级偏置到基极的电阻有差不多5K哦,4.3/5k很小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射级偏置到基极的电阻有差不多5K哦,4.3/5k很小的啊

你再看看

网友B:
放宽心吧,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网友C:
同意楼上。
这个电路在实际工程中没有问题。
当电位器为0欧的时候,也没有问题。就是RV1=0, R4=0 都没有问题:

当RV1=0, R4=0时,流过R3的电流 Ir3 = (5 - 1.4 ) / 5 = 0.72 (A) = 720 (mA);
达林顿管TIP122的电流放大倍数敌Hfe不会小于1000,所以, Ib 小于 720 / 1000 = 0.72(mA);
只要TIP122有足够大面积的散热片,一点问题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看看

发射极电阻大概为5欧姆,达林顿管放大倍数约为1000,发射极偏置到基极的电阻约为(1+1000)*5=5K,
Ib=(5-1.4)/(5k+0.4)=0.67ma,Ic约为670ma。。。。基极最大电流<<120ma哦!

网友C:
因为R3是个灯泡,当环境温度较低时R3的电阻很小。所以问楼主R3=5Ω是无光时测得的‘冷阻’或者是发光工作时的额定功率换算获得的电阻?
如果是前者,恭喜你真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如果是后者,就有点问题。如果那样‘冷阻’远小于1欧。楼主电路加电瞬间会产生较大的浪涌电流,有可能烧毁TIP1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
这个电路在实际工程中没有问题。
当电位器为0欧的时候,也没有问题。就是RV1=0, R4=0 都没有问 ...

工作时,三极管发热,IC会上升,灯泡的电压也会增加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作时,三极管发热,IC会上升,灯泡的电压也会增加啊

灯泡电压再怎么上升也不会大于 (5 - 1.4) = 3.6 (v)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R3是个灯泡,当环境温度较低时R3的电阻很小。所以问楼主R3=5Ω是无光时测得的‘冷阻’或者是发光工作时 ...

嗯嗯,是根据额定功率算的!按您这么说,达林顿管在加点瞬间可能会烧掉咯!

网友B:
受到误导没细看,xmar 关于冷阻是对的。
至于“烧掉”,我看不能在开关100次内发生。
若是严格产品,应选个电流15~20A为好

网友D:
R4=400殴,怎么也烧不掉啊

网友E:
TIP122峰值电流允许8A,连续电流允许5A,不致于瞬间烧毁,但该管工作于线性状态,会比较热。
R2实在没有什么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把三极管烧了 是有可能的

TIP122基极最大电流120ma

如果是基极最大电流120ma,应该烧不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到误导没细看,xmar 关于冷阻是对的。
至于“烧掉”,我看不能在开关100次内发生。
若是严格产品,应选个 ...

请教下,为什么您认为不能再开关100次内发生“烧掉”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P122峰值电流允许8A,连续电流允许5A,不致于瞬间烧毁,但该管工作于线性状态,会比较热。
R2实在没有什 ...

是的,三极管在一分钟左右升到60多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射级偏置到基极的电阻有差不多5K哦,4.3/5k很小的啊

我错了  我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为什么您认为不能再开关100次内发生“烧掉”现象吗?

就是说不至于“轻易实验几次就能烧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不至于“轻易实验几次就能烧得了”

实验结果是,在N次(N<10),电路在工作大概3分钟后,灯泡烧了(灯泡短路了),烧之前工作电压为3.1V,电流为600ma

网友G:
灯泡的工作电压时多少,估计你选的3v的

网友H:
上面讨论的实验几次不至于会烧是说的三极管,你灯泡的额定功率是多少?

网友B:
1.如果设计不是那么正宗——就是说不保证电源能够充足,不保证灯泡获得足够亮度,那么8A也算够了
2-1.灯泡烧了,可能过于频繁了
2-2.灯泡烧了并不奇怪,所谓“灯泡短路了”就有疑虑
2-3.灯泡烧了,与“烧管子”没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设计不是那么正宗——就是说不保证电源能够充足,不保证灯泡获得足够亮度,那么8A也算够了
2-1.灯泡 ...

恩恩,
2-1,才试了几次,不过后来换了个测了十几次就没发现这个问题了。
2-2,灯泡短路是说,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去测正负极,发出声响,说明正负极直接短路了,所以我说灯泡短路了。不知道是不是我表述得有问题呢?
2-3,这个明白。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灯泡的工作电压时多少,估计你选的3v的

灯泡额定电压是3.6V,功率是2.6W。。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面讨论的实验几次不至于会烧是说的三极管,你灯泡的额定功率是多少?

额定功率是2.6W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
2-1,才试了几次,不过后来换了个测了十几次就没发现这个问题了。
2-2,灯泡短路是说,用万用表二 ...

你怎么就说不明白呢
1.灯泡本身极少发生短路
2.灯泡冷态电阻很低,好灯泡也会发出声响
3.到底是电源两端疑似短路,还是灯泡

网友I:
LZ的电路实用性应该不好
基本没考虑基极限流问题
如果你用的是发光二极管,那么你也没考虑发光二极管的电流是否过大
这个电路里当电位器不断调小不是烧管子就是就是烧你说的“灯泡”看谁脆弱了
我想说发光二极管和电珠不同不是达到额定电压就OK要考虑电流!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I:
LZ的电路实用性应该不好
基本没考虑基极限流问题
如果你用的是发光二极管,那么你也没考虑发光二极管的电流 ...

楼上所言差矣!此三极管通过的电流Ic主要取决于发射极电阻而非基极电阻。如果电位器RV=0,可以证明:
Ic = 3600 / (R4 + 1000*R3) . 因此,只要R3、R4不同时为0. Ic总是有限的。 R3足够大,R4=0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就说不明白呢
1.灯泡本身极少发生短路
2.灯泡冷态电阻很低,好灯泡也会发出声响

理解了!谢谢!

网友J:
呵呵,灯泡烧了。。。灯丝烧了会开路吧,怎么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灯泡烧了。。。灯丝烧了会开路吧,怎么会短路?

呵呵,因为自己的愚蠢的举动。不知道灯泡冷组很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去测它,发出响声就这样以为的!

网友K:
没有限流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有限流电阻啊?

29楼说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发射极电阻大概为5欧姆,达林顿管放大倍数约为1000,发射极偏置到基极的电阻约为(1+1000)*5=5K,
Ib=( ...

按照你这种算法是IB=0.67mA吧?而非Ic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灯泡电压再怎么上升也不会大于 (5 - 1.4) = 3.6 (v)呀。

灯泡电压应该是5-0.6,因为达林顿管的Vceo=0.6V

网友L:
该电路应该用恒电流电路来做,这样可以延长LED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按照你这种算法是IB=0.67mA吧?而非Ic

是的,算的是IB,IB乘以Hfe就是IC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灯泡电压应该是5-0.6,因为达林顿管的Vceo=0.6V

1.4是VBE之间的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L:
灯泡电压应该是5-0.6,因为达林顿管的Vceo=0.6V

共集电极电路(射随器)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三极管不会饱和,其Vceo远大于0.6V。 灯泡电压应该是5-1.4.。 好好想想看。仿真一下,甚至实际搭个共集电极电路试一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