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功率分析仪与电能质量分析仪 价格5000左右

楼主:
小弟现在做能耗分析评估工作,需要一台性能不错的功率分析仪与电能质量分析仪器。上次看到日置的非常喜欢,可是价格要10万,我口袋只有5000毛主席了,请推荐一款!一台兼顾上述两种功能的更好。需要带录波功能的,以便测时候分析!

网友A(2013-02-16):
电阻+运放+示波器

网友B:
兄弟, 我的电能质量分析仪只花了5块钱, 所需材料:
1. 18mm微晶铁芯一个; 漆包线若干. 制作宽带电流互感器, 至少保证50-2500HZ+/-1dB; 二次侧并一水泥电阻, 这是隔离的交流线性电流传感器;
2. 3.5mm耳机插座一只, 电线若干, 用来连接耳机插座和传感器二次侧
3. 电脑一台,随便装一个发烧友的音频分析软件, 这些软件不得了, 可分析到20KHz, 比电能质量分析仪的2500Hz还牛B些, :lol配置不限, 但必须要有声卡, 集成的也行;
下面是不具备PFC功能的电脑的市电输入电流频谱图, 可见桥式整流滤波的谐波成分主要是三次谐波, 而且集中在3次和5次, 29次以上的幅度不及基波的1%

网友C(点评):
大蚂蚁威武啊!

网友B:
音频分析软件的其它功能: 可标定每个点的幅度, 可测总谐波失真率,
我觉得功能比几千块的电能质量分析仪强大得多
对了, 还能同时分析两路. 这一点也比几千块的强大

网友B:
至于功率计嘛, 几百块买一台就行了3

网友B:
至于录波, 分析软件实时保存文件, 每24小时理论上只需15G, 不过需要NTFS
FAT32只支持4G大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 我的电能质量分析仪只花了5块钱, 所需材料:
1. 18mm微晶铁芯一个; 漆包线若干. 制作宽带电流互感器,  ...

关于第一点,怎么制作才能保证精度?怎么验证准确性?

网友D:
感觉只能定性,不能定量

楼主:
楼上牛人呀!

楼主:
我是用在380V或者10KV的电机上,这方法很牛,但是高压探头还是要买呀

网友E:
也可以找一台带FFT分析的示波器来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找一台带FFT分析的示波器来做。

按道理, 数字示波器要实现FFT应该都不难, 硬件上不需要作任何改动, 仅仅是软件上加些小小功夫, 但示波器厂家就是不肯在通用型号上加上去, 呵呵. 于是俺这等自已花钱玩的主肯定不会买账

网友F:
兄弟,我借你 40 W一台的专业功率计,让你定量分析!Q 77345331

网友C(点评):
你敢给借,就怕楼主不敢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 数字示波器要实现FFT应该都不难, 硬件上不需要作任何改动, 仅仅是软件上加些小小功夫, 但示波器 ...

利利浦的示波器还不错,有2048点的fft功能,就是噪声大点.看5mv以下的小信号有些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我借你 40 W一台的专业功率计,让你定量分析!Q 77345331

40万一台么?这么专业!功能与达到日置的3196系列的就可以了T^T

网友F:
引用 楼主:
40万一台么?这么专业!功能与达到日置的3196系列的就可以了T^T

日置3196 太业余,3193 还凑合, 3190 频带差。  有兴趣看看 YOKOGAWA WT3000. 借你用用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