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楼主(2013-02-16):
漫步者的音响一直觉得挺好的,但是从昨天开始起两个高音喇叭就有杂音了(很响)

调了半天也不知道是电脑主板的问题还是音响的问题,本人对音频电路也不是很懂,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换个题目:漫步者的音响两个高音喇叭杂音很响.

网友B:
把连接线换个镀金的;P

网友C:
接头的地方松了吧

网友D:
喇叭纸盆引线由于长期震动断了似接非接引起杂音。

网友E:
楼上倒有可能

网友F:
,楼主的情况,多数原因是接头没接好。
如果确认接头没问题,再查到底是音响还是电脑的原因。
一 用手机做音源,看看音响是否还有问题;
二 换个音响接电脑,看看情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情况,多数原因是接头没接好。
如果确认接头没问题,再查到底是音响还是电脑的原因。
一 用 ...

问题解决了,我自己在电脑上安装了一个调音的软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自己在电脑上安装了一个调音的软件。。。

:D学习了。TKS

网友H:
学习了新的知识。